GE的90--30.电源问题

楼主(2013-02-24):
我站使用交直流逆变电源给GE电源模块供电,但是把交流断电,整个电源模块PWR(电源)灯不亮,RUN(运行)灯不亮,RUN(运行)灯不亮,BATT(电池)灯亮,和PLC,输入和输出模块都是黑的.没指示灯亮..把交流断电,有直流逆变,按道理是一样的有电源的.测量电源模块供电有电源,但24伏直流没有.请问那出了问题?参阅以下资料....

<PLC常见故障处理 >

1、PWR(电源)灯亮否?

如果不亮,在采用交流电源的框架的电压输入端(98-162VAC或195-252VAC)检查电源电压;对于需要直流电压的框架, 测量+24VDC和0VDC端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不是合适的AC或DC电源,则问题发生在SR PLC之外。如AC或DC电源电压正常,但PWR灯不亮,检查保险丝, 如必要的话,就更换CPU框架。

2、PWR(电源)灯亮否?

如果亮,检查显示出错的代码,对照出错代码表的代码定义,做相应的修正。

3、RUN(运行)灯亮否?

如果不亮,检查编程器是不是处于PRG或LOAD位置,或者是不是程序出错。如RUN灯不亮,而编程器并没插上,或者编程器处于RUN方式 且没有显示出错的代码,则需要更换CPU模块。

4、BATT(电池)灯亮否?

如果亮,则需要更换锂电池。由于BATT灯只是报警信号,即使电池电压过低,程序也可能尚没改变。更换电池以后, 检查程序或让PLC试运行。如果程序已有错,在完成系统编程初始化后,将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PLC。

5、在多框架系统中,如果CPU是工作的,可用RUN`继电器来检查其它几个电源的工作。如果RUN继电器未闭合(高阻态),按上面讲的第一步检查AC或DC电源如AC 或DC电源正常而继电器是断开的,则需要更换框架。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其他步骤于用户的逻辑知识有关。下面的一些步骤,实际上只是较普通的,对于您遇到的特定的应用问题,尚修改或调整。查找故障的最好工具就是 您的感觉和经验。首先,插上编程器,并将开关打到RUN位置,然后按下列步骤进行。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 编程器会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如果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入发现在扩展框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 那么,在您更换模块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它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入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 模块,如发现有问题,需要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如信号是线圈,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圈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有到左进行, 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如是线圈,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步影响逻辑操作。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6、如果该信号控制一个计数器,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部进行。

网友A:
GE9030经典的PLC,咱的现场刚刚才拆掉哦

网友B:
GE 90-30曾经的经典,即将被淘汰,还是接收它的替代品RX3I吧!

网友C:
RX3I系统用着还行,RX7I咋样没用过,我这有90-30的和RX3I的系统。

网友D(2013-04-15):
需要工业电源和服务器电源及带UPS功能开关电源   我QQ:75204882  网站:http://www.szqingya.com.cn/  电话18998900196  联系人 袁R

网友E(2016-01-20):
谢谢啦,,,很不错的子来哦 啊啊 啊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