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低频运行出现电机过载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2013-02-24):
原因:

① 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② 机械和传动系统不合理。

楼主:
对策:

V/F曲线设置不正确(V/F的比值设置过大或过小),初始化所有参数;

② 确认电机额定电流的设置和电机的铭牌一致;

③ 在工艺允许范围内延长加减速时间;

④ 尝试使用矢量控制模式;

⑤ 检查机械系统及其传动装置是否有异常;

⑥ 增加减速机提高输出转矩;

⑦ 设法减轻负载或者更换更大容量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