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家的触摸屏可以带电视机?

楼主(2013-02-25):
请教各位哪家的触摸屏可以带电视机,就是触摸屏在那个画面上显示什么,电视机就显示什么?

谢谢!

网友A:
一般,触摸屏上带个RGB输出模块就可以了,如富士以及Proface.

网友B:
   没有注意, 也就是触摸屏有个 显示再输出功能 ?

网友C:
没见过触摸屏可以显示电视的;

电视现在也是很便宜的;

网友D:
需要触摸屏有视频输出功能,我自己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HMI。

楼主:
曾经听说威伦的支持,不过价格不菲啊,要1万大洋啊,后来又说那款停产了。

现在究竟哪家支持还是不清楚啊,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E:
为什么要弄个电视啊,不行就弄个投影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曾经听说威伦的支持,不过价格不菲啊,要1万大洋啊,后来又说那款停产了。现在究竟哪家支持还是不清楚啊,谢谢各位的关注!

威纶通,原来X系列带有VGA接口可外插显示器或电视,现在X停产,但马上就有新产品支持HDMI接口直插显示器或电视,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G:
我们这里有现成方案

请问要几寸的触摸屏

网友H:
IPAD可以啊,哈哈

网友I:
好像现在有触屏的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