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51系列变频器停止后,一直低频运行

楼主(2013-02-25):
丹佛斯FC-51系列变频器停止后,一直低频运行,需按面板才能停止;远程控制,参数也进行了调增,也初始化了,远方控制也检查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干扰了,或者是负载惯性太大。

网友B:
顶一下楼上。http://www.sinodrive.com/web/

网友C:
参考值是那里给的 怎么停止的?断开端子12和18还是通过模拟量给0HZ 要是模拟量的就测一测模拟量给的和变频器接收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