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win7.64位怎么办?

楼主(2013-02-25):
手上有个6072kD的屏,看到说win7 64位的系统不能传屏。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A:
安装虚拟机。。。。。。。。

楼主:
好的,谢谢。就是从官网下的吗?

网友:
换个笔记本试试;或者重新装系统;再有就是咨询厂家;

网友B:
安装虚拟机,装个XP的,用的时候掉出来,不用关掉

网友C:
做这些用64位的,好多软件还没有支持呢?最实在还是用回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