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建模

楼主(2013-02-25):
大家说说伺服电机建模与仿真都有哪些比较好的软件啊?现在写论文了,推荐一下啊!

楼主:
simulink可以不?

网友A:
伺服电机建模,和一把对象建模的程序一样:

1、确定输入函数;

2、确定输出函数;

3、确定系统方程,即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网友A:
4、同一个系统可以有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模型;

5、例如,伺服电机也是电机可以建立3种模型:

1)电势平衡方程式

2)磁势平衡方程式

3)转矩平衡方程式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4、同一个系统可以有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模型;5、例如,伺服电机也是电机可以建立3种模型:1)电势平衡方程式2)磁势平衡方程式3)转矩平衡方程式内容的回复:

用什么软件比较好啊?

网友A:
我说的是电机多种模型,与你说的什么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B:
simulink肯定可以,有专门的电力模型库。

另外,膜拜一下刘大师的回帖,建议封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