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提示:更新计数器,请问造成原因和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2013-02-25):
今天刚上班,用机器人发现不能运行,提示:更新计数器,请问如何解决和避免这样问题?

网友A:
能看到当前显示数值么?计数值到最大值了,手动清零??

不懂,根据PLC应用猜测而已。

网友B:
根据您的情况,估计是机器人电池没有电了,需要更新计数器,更新计数器就是把机器人各个轴都手动找到原点位置,然后校准更新计数器,更新后可以运行程序一切正常。建议检查电池

网友C(2013-08-07):
该换SMB板的电池了

网友D(2013-11-09):
SMB电池没电,或者零位丢失

网友E(2016-05-10):
您好,一般发生重新校准有几种情况。

1、零位丢失,机器人发生严重碰撞或系统出现崩溃问题后出现。

2、SMB电池没电,检查电池。

3、人为清零,把之前的计数器清掉,要重新校准。

网友F(2023-10-29):
引用 网友E:
您好,一般发生重新校准有几种情况。1、零位丢失,机器人发生严重碰撞或系统出现崩溃问题后出现。2、SMB电池没电,检查电池。3、人为清零,把之前的计数器清掉,要重新校准。...



总结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