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老帖,不会弄。那位大侠给发个程序学习一下

楼主(2013-02-25):
四个阀门的开关由四个接近开关信号控制,要求是1、同一时刻只能一个阀门开;2、当有两个以上到位信号出现时按优先顺序打开阀门;3、每个阀门只要开通就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时间未到不开通其他阀门;4、当有两个以上到位信号在等待上一阀门工作完毕的情况下要求按“先到先开”原则对阀门排序工作。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7-200的PLC进行控制。胶状物体通过管路输送,末端分别由四个气动阀控制胶体进入四台双缸装药机,当其中一个缸正对阀门出口时,触发近位开关表示到位

楼主:
主要是第四条不会弄,前边的都还好弄

网友A:
  好像有点像 几台电机轮换工作的情况一样

楼主:
本人初学,研究半天也没弄出来

楼主:
就没人帮下忙吗。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需要用到堆栈的相关指令?先进先出。。。

楼主:
我知道要用到表格指令 ,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要用到表格指令 ,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那个东西我目前也没有研究过,帮顶,顺便等高手。。。

网友C:
本人想到一个思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说给大家听听,假设对应四个阀门的开关信息分别是i0.0-i0.3,然后把阀门用1-4标记,如果首先1号阀门得到信号,就把1送到VD0,然后3号阀门也得到信号,就把3送到VD4,以此类推,然后输出的时候,按照VD0-VD4-VD8-VD12的顺序,里面的数字是多少就输出几号,在第一个输出时间到了后,把后面V存储器的值向前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想到一个思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说给大家听听,假设对应四个阀门的开关信息分别是i0.0-i0.3,然后把阀门用1-4标记,如果首先1号阀门得到信号,就把1送到VD0,然后3号阀门也得到信号,就把3送到VD4,以此类推,然后输出的时候,按照VD0-VD4-VD8-VD12的顺序,里面的数字是多少就输出几号,在第一个输出时间到了后,把后面V存储器的值向前移动

如果同时来两个或者更多信号,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C 的回复内容:本人想到一个思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说给大家听听,假设对应四个阀门的开关信息分别是i0.0-i0.3,然后把阀门用1-4标记,如果首先1号阀门得到信号,就把1送到VD0,然后3号阀门也得到信号,就把3送到VD4,以此类推,然后输出的时候,按照VD0-VD4-VD8-VD12的顺序,里面的数字是多少就输出几号,在第一个输出时间到了后,把后面V存储器的值向前移动 如果同时来两个或者更多信号,怎么解决

同时出来是指的什么。按理说单片机检测一个电平信号最多就几个微秒。同时出现,可以通过检测电平,看先检测到哪个就先处理哪个呗。

网友F:
还是用日常生活的经验解决。

去银行取钱,谁先到就谁去叫号机取筹。筹号就一直增加。筹号自己一直拿着。叫谁的号就谁过来。

就这样,没了。

在程序上的话由于筹号一直增加,你要做好最大值加一过零的事情。先进先出,原理上是必然的了。是否使用先进先出指令看习惯了。

也可以用排队的方法。

厂里的业务员经常去出纳那里交收先进。但是厂里就只有那四个业务员。出纳那里就准备三张椅子。业务从门口进来,谁先来就可以直接站出纳台前面。后来的就坐最靠近出纳台的椅子。四个都来了就刚好坐满。走一个就大家一起移一个位子。出纳通过唯一的一个窗口接到业务递过来字条知道外面那个是谁。去找相应的文件。

就这样,完事了。

程序上要用到字(节)移位,间接寻址(指的是窗口)。

网友G:
我用海为写了一个,请大家指教下,要程序的话,可以给我留个邮箱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