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问题

楼主(2013-02-25):
请问各位,台达AB系列400W驱动器  怎样设置其参数、变成可以驱动200W伺服电机的啊?我看了手册,没看明白哪里设置的?求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哪位大虾知道的不要掖着啊!

网友B:
应该是重新设一下电机参数吧!不知道台达电机参数向客户公开了没?不是很清楚……问问台达伺服厂家。

网友C:
要设置p5-??的参数,不过p5的参数是隐藏的。

网友D:
好像不行吧,控制板虽然一样,好像电源板硬件的电流采样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