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出现问题

楼主(2013-02-25):
wincc第一次能打开,第二次却打不开了,啥原因

网友A:
WINCC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授权问题,组件问题,防火墙问题,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WINCC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授权问题,组件问题,防火墙问题,分别怎么解决?

网友B:
具体说一下你的问题,是wincc软件打不开还是项目打不开,截个图看一下。

就算是没有授权wincc也是能打开的,只是演示版。

楼主:
是项目打不开,总是弹出用户没有执行该操作权限!请检查当前用户咋WINCC用户组中的分配

网友B:
这个问题是wincc项目文件夹选择了“只读”属性,将项目文件夹“只读”属性去掉就能打开啦。

楼主:
恩   谢谢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wincc项目文件夹选择了“只读”属性,将项目文件夹“只读”属性去掉就能打开啦。

  以上操作不行可能是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