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速度增益

楼主(2013-02-25):
我有两台590+联动,速度不一样,请问大虾,需要调整哪项能达到同步。紧急求助。

网友A:
我以前做过首先选用数字速度反馈也就是编码器,然后自整定,要求不高的可以用速度给定到一台,然后用这台的速度输出控制下一台的速度给定,相当于串联了,要求高精度的就得用专用的同步卡了,这个没用过

楼主:
谢谢,我们用的是模拟测速发电机反馈的,两只的减速器速比不一样,你那样电机转速是一样了,但设备的线速度不一样,我要的最好是可以随意调节以达到两只设备线速度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