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房的柜子,各位师父帮我讲解一下

楼主(2013-02-25):
各位师父帮我看一夏这是个什么柜子,指示灯和安钮的说明,和怎么操作指示灯是柜门上的,请告诉我各个灯的含义

楼主:
请问这是出线柜吗?该怎么操作?

网友A:
这叫人怎么说!什么样的柜子也没说,单凭几个按钮指示灯能说明什么。

网友A:
如果两图是一起的,有可能是运行、储能、停止

楼主:
我本来是车间里的机电维修,现换了个厂还要负责高低压配电房,实在是有点吃力,没接触过,这个柜子里理念就这个没别的,柜门上就这几个灯和按钮,还有个板手板的隔离开关,两个图片是一个柜子,图片上是运行状态

网友B:
     这个得看你的接线图了;估计--绿色按钮-启动电动合闸机构的按钮,启动完毕一个红灯亮;红色按钮--电动停止。红灯代表送电出去了。然后你的辅助触点有引线出来的,可以区别断开和合闸的信号,绿色可能代表分闸的信号。

网友C:
;估计--绿色按钮-启动电动合闸机构的按钮,启动完毕一个红灯亮;红色按钮--电动停止。红灯代表送电出去了。然后你的辅助触点有引线出来的,可以区别断开和合闸的信号,绿色可能代表分闸的信号。

网友D:
应该有两路电已经合闸了吧

网友E:
断路器上挂个瓶子=点击操作机构。。。这个有意思

网友F:
就是个简单的配电柜;

指示灯应该有标示的,看原理图;

上图是电动操作控制断路器;

网友G:
一般是停止、运行、储能,电动操作器其实就是电动储能的装置,旁边的把手是没有电时手动储能的机构

网友H:
如果之前有了解该设备的人,可以问一问;

出线的走向,也应当知道。

网友I:
储能、合闸、分闸。

网友J:
这种电动操作机构只有合闸和分闸,没有储能。

绿按钮是合闸,红按钮是分闸,绿指示灯是分闸指示,红指示灯是合闸指示,其他两个红指示灯就不好说了,具体要看原理图或者是接线图。

网友K:
绿钮是启动按钮,红钮是停止按钮,亮着的红灯是运行指示,绿灯是停止指示,下面的红灯是报警灯(但一般是黄灯),这只是猜测。具体还是要看原理图稳妥一些,

网友L:
具体还是要看原理图稳妥一些..

网友M:
绿灯亮表示分闸。其中一红灯亮表示和闸,另一红灯亮表示已经储能。实际空操作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N:
应该是储能,合闸,分闸

网友O:
开什么玩笑,这样的应该都有标识牌才对,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P:
可能是运行、停止、故障指示、远程开关吧

网友Q:
这个柜子上的指示灯、按钮够干净,一个标识也没有。

楼主把标识牌取了,过来考考大家的?

网友R:
楼主应该诚实一点,虚心一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楼主应该诚实一点,虚心一点!

同意。

网友T:
储能,合闸,分闸是对的!有机会断电可以试试,把灯和按钮区别出来,然后用黑色笔标注在傍边,记得写字大些。

网友U: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V:
怎么会标识牌都没有,你们厂的安装工,电工这么不负责。

网友W:
只能自己查线路,说了你也不敢信!

网友X:
也许是同时合两个开关,然后可以单独分断!

网友Y:
没见过,谁知道啊。。。。。

网友Z:
两图应该是柜子正面和背面吧,看第一张图只有中间断路器能电动合闸。能看整体图吗?

网友AA: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那个电动操作机构旁边的手把是干什么用的?怎么操作它

网友AB:
根据图片 绿色的为分闸按钮和分闸指示 红色的为合闸按钮盒合闸指示,最右边的可能是2个分开关的合闸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