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顿伺服电机在运行时误差超大!!!!Why!~~

楼主(2013-02-25):
各位好:小弟平生也搞过几种牌子的伺服电机,其中也有埃斯顿的一个系列。还真没遇到过那么多问题的,以下:

小弟现在用了一台埃斯顿的伺服电机 是EDC-08APE 是带手枘来调整参数的。刚开始接好线,一通电,什么事都没,当用手轻轻推下电机,不得了啦,电机疯狂地来回运动(此时只有电机与驱动器,上位位没通电,电机的使能是设置为内部的)速度超快,大概两三秒后电机报警显示:A04(过载)。我当时那闷,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搞其他的伺服都没出现过。当时就打过电话去问过那边的技术支持,他说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户接线的问题,叫我查下线电。就这样我也查了线路,电机线,编码器线,正常。后来反反复复看手册,就设置了个参数,当时位置环增益默认值:40。我把它调到15。果然以上的情况不再出现,仿佛一切正常。当连接负载(电机拖动皮带轮)用PLC控制,在调试时,运行了一下电机,此时电机就是动一下停一下又动一下(总之电机运行卡卡的,不平滑),当时我想不是吧怎么那么多问题吖~~~,其间查找资料打电话问,都没有好的结果。最后还是修改了两个参数:速度环增益改到:550(默认:160),速度积分时间改:500(默认250)。哈可以啦,准确来说基本可以啦,运行好算平滑,感觉不到卡卡的。

本以为搞掂啦,谁知道接下来才是重点:

在调试机器时,运行电机不意中发现,在电机反回运转几次时,原来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每一次运行都发生变动,误码差也越来越大(就是反复运行,A到B之间运行,刚开始电机在A,运行几次后,就偏离了A,越偏越远)。后来我就把上位机的电关了。只用伺服电机内部的JOD 试运行,大概用眼观察下,让它正转5秒,再反转5秒,看看之前的位置是否发生偏离。但其中试验了好几次,有几次不怎么偏离,有几次就发生偏离。现在我都不知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还是上位机或是有干扰......但是其中有两个步进也是同样控制,没见步进有偏差!如果是电机还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好的,或......

各位高手,各位老兄,你们是怎样看吖:快点帮帮手吧:谢谢谢~~~(表达水平有限,望多多指教)

谢!!

网友A:
参数没调好,谁的伺服都会震荡,宽且还是最基本的参数。

你用了那么多伺服,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懂吧?

看伺服的脉冲位子,如果显示正确,那么就应该是干扰了(或者电机本身的问题)。尽量每次都归零,增强抗干扰的能力。

步进电机如果没带反馈,就是开环控制,只要负载正常,速度正常,当然不回丢步,就很准确。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关于参数没调好,谁的伺服都会震荡,宽且还是最基本的参数。你用了那么多伺服,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懂吧?看伺服的脉冲位子,如果显示正确,那么就应该是干扰了(或者电机本身的问题)。尽量每次都归零,增强抗干扰的能力。步进电机如果没带反馈,就是开环控制,只要负载正常,速度正常,当然不回丢步,就很准确。内容的回复:

先谢谢咯~ 我用了内部位置控制试了下电机,让它转几十圈,停下,再转几十圈,反复试了十多分钟(正转,反转)基本与刚开始的位置一样,没啥偏差。也打过电话去问过。他说有可能是干扰问题(不过也偏差太大了吧,我在PLC发10000个脉冲,伺服上显示接收的只有9125左右,相差几百个啊!!!)

楼主:
搞掂,换条屏蔽线,就行啦。应该说暂时行了,不知以后会怎样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过迈信伺服驱动及电机没有----

 可以拿来用哈比较一下 -----

有什么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QQ972783410-------

网友C:
居然没有用屏蔽线?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啊。是控制线用屏蔽还是电机用屏蔽还是两个都用了屏蔽?

网友D(2013-05-15):
简单,屏蔽层接0V 。

网友E:
国内系统集成客户的产品设计布局及走线有的不太严谨,现场用普通非屏蔽非双绞信号线的十分普遍,这个对伺服提出更高的要求,不知楼主是什么行业?可以说能够在等离子切割、大功率激光切割上正常运行的伺服,基本上抗干扰不成问题。

国产伺服很少能做到实时参数自动整定,调试相对繁琐,给客户造成较大困扰,这个和欧日系列还是有明显差距。

网友F:
没有屏蔽线肯定会有干扰的,把电机编码器线和电机电源线分开走线,伺服驱动器接地,如果伺服驱动器安装在电器柜上,电器柜最好也要接地。

网友G(2013-10-17):
引用 网友E:
国内系统集成客户的产品设计布局及走线有的不太严谨,现场...

确实,自动整定国产伺服的确做得不太好,与日系欧系有差距,但价格差距更大。我现用台达伺服,都想改成埃斯顿的。

网友H:
电机不转,伺服问题?伺服报警,伺服问题?精度不够,伺服问题?电机温度高,伺服问题?伺服招谁惹谁了!!,电机不转是没有给定,到底是驴子不转还是磨子不转;伺服报警是外部引起的提示,做了好事背黑锅;机械松动,控制精度,伺服怎么办?过载,我伺服发点火,有点情绪,不行吗?

想想伺服是冤死的。

把系统工程每个环节做好,产品才真的好。

正确做事就行!!

网友E:
呵呵,伺服冤是因为伺服是可设的,是活的,其它东西都是死的,当然找活的。

网友I(2015-03-24):
你好,你的埃斯顿伺服驱动器研究的如何了?

网友:
EDC还在销售啊?

据说是自抗扰算法的, 呵呵

网友:
这参数完全没有物理意义, 怎么调, 其实应该说是怎么凑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