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运行时误差超大!!!!Why!~~

楼主(2013-02-25):
各位好:小弟平生也搞过几种牌子的伺服电机,其中也有埃斯顿的一个系列。还真没遇到过那么多问题的,以下:

小弟现在用了一台埃斯顿的伺服电机 是EDC-08APE 是带手枘来调整参数的。刚开始接好线,一通电,什么事都没,当用手轻轻推下电机,不得了啦,电机疯狂地来回运动(此时只有电机与驱动器,上位位没通电,电机的使能是设置为内部的)速度超快,大概两三秒后电机报警显示:A04(过载)。我当时那闷,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搞其他的伺服都没出现过。当时就打过电话去问过那边的技术支持,他说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户接线的问题,叫我查下线电。就这样我也查了线路,电机线,编码器线,正常。后来反反复复看手册,就设置了个参数,当时位置环增益默认值:40。我把它调到15。果然以上的情况不再出现,仿佛一切正常。当连接负载(电机拖动皮带轮)用PLC控制,在调试时,运行了一下电机,此时电机就是动一下停一下又动一下(总之电机运行卡卡的,不平滑),当时我想不是吧怎么那么多问题吖~~~,其间查找资料打电话问,都没有好的结果。最后还是修改了两个参数:速度环增益改到:550(默认:160),速度积分时间改:500(默认250)。哈可以啦,准确来说基本可以啦,运行好算平滑,感觉不到卡卡的。

本以为搞掂啦,谁知道接下来才是重点:

    在调试机器时,运行电机不意中发现,在电机反回运转几次时,原来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每一次运行都发生变动,误码差也越来越大(就是反复运行,A到B之间运行,刚开始电机在A,运行几次后,就偏离了A,越偏越远)。后来我就把上位机的电关了。只用伺服电机内部的JOD 试运行,大概用眼观察下,让它正转5秒,再反转5秒,看看之前的位置是否发生偏离。但其中试验了好几次,有几次不怎么偏离,有几次就发生偏离。现在我都不知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还是上位机或是有干扰......但是其中有两个步进也是同样控制,没见步进有偏差!如果是电机还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好的,或....................

     各位高手,各位老兄,你们是怎样看吖:快点帮帮手吧:谢谢谢~~~(表达水平有限,望多多指教)

谢!!

楼主:
搞掂,换条屏蔽线,就行啦。应该说暂时行了,不知以后会怎样~~~~

网友A:
大扬机电,专业维修与销售三菱,松下,安川,山洋等伺服器以及伺服电机,各类工业进口电路板,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13546996262龙小姐,扣扣:267189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