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维护检修

楼主(2013-02-25):
     工作中,最好每天都观察巡视,并定期给互感器做维护和测试,以确保互感器的安全使用。日常的巡视工作具体分为以下几点:  1)检查互感器的外观,看看互感器是否存在渗油现象,或是冒烟放电的现象。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可以避免火宅的发生,另外也需要检查零部件是否存在松动的现象,若发现意外现象时,应立即断开互感器,检查维修后才可使用,避免出现    日常工作中,最好每天都观察巡视,并定期给互感器做维护和测试,以确保互感器的安全使用。日常的巡视工作具体分为以下几点:    1)检查互感器的外观,看看互感器是否存在渗油现象,或是冒烟放电的现象。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可以避免火宅的发生,另外也需要检查零部件是否存在松动的现象,若发现意外现象时,应立即断开互感器,检查维修后才可使用,避免出现任何隐患现象的发生;    2)加强用电负荷的测量,在用电高峰期,加强对每台配变的负荷测量,必要时增加测量次数,对互感器及时进行调整,防止中性线电流过大烧断引线,造成用户设备损坏,配变受损;    3)定期更换熔丝,熔丝选择一定与互感器容量相适应;    4)仔细听互感器所发出来的声音,是否是正常运行时所产生的声音,若不是,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查找故障原因,解决问题,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定期检查各引线是否牢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低压出线连接处接触是否良好、温度是否异常;    6)定期检查油温油色,气温和气候都会造成油的变化,因此需要保持油温不超过95度;

网友A:
这是啥互感器啊,那么大啊,有油温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