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维修的十项原则

楼主(2013-02-25):
电气设备维修的十项原则

、先动口,再动手

应先询问产生故障的前后经过及故障现象,

先熟悉电路原理和结

构特点,遵守相应规则。拆卸前要充分熟悉每个电气部件的功能、位

置、连接方式及周围其他器件的关系,在没有组装图的情况下,应一

边拆卸,一边画草图,并记上标记。

、先外后内

应先检查设备有无明显裂痕、

缺损、

了解其维修史,

使用年限等,

然后再对机内进行检查,

拆前应排除周边的故障因素,

确定为机内故

障后才能拆卸。否则,盲目拆卸,可能使设备越修越坏。

、先机械后电气

只有在确定机械零件无故障后,

再进行电气方面的检查。

检查电

路故障时,应利用检测仪器寻找故障部件,确认无接触不良故障后,

再有针对性地查看线路与机械的动作关系,以免误判。

、先静态后动态

在设备未通电时,

判断电气设备按钮接触器、

热继电器以及保险

丝的好坏,

从而断定故障的所在。

通电试验听其声,

测参数判断故障,

最后进行维修。如电机缺相时,若测量三相电压值无法判断时,就应

该听其声单独测每相对地电压,方可判断那一相缺损。

、先清洁后维修

对污染较重的电气设备,

先对其按钮、

接线点、

接触点进行清洁,

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失灵,许多故障都是由脏污及导电尘块引起的。

经清洁故障往往会排除。

、先电源后设备

电源部分的故障率在整个故障设备中占的比例很高,

所以先检修

电源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先普遍后特殊

因装配配件质量或其他设备故障而引起的故障,

一般占常见故障

50%

电气设备的特殊故障多为软故障,

要靠经验和仪表来测量和

维修。例如,一个

0.5KW

电机带不动负载,有人认为是负载故障,

根据经验用手抓电机,结果是电机本身问题。

、先外围后内部

先不要急于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在确认外围设备电路正常时,

再考虑更换损坏的电气部件。

、先直流后交流

检修时,

必须先检查直流回路静态工作点,

再检查交流回路动态

工作点。

、先故障后调试

对于调试和故障并存的电气设备,应先排除故障,再进行调试,

调试必须在电气线路正常的前提下进行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空白,难道十项原则----也是皇帝的新装,怪怪哦,咱还是坚持一个原则好了,那就是认真2字!

网友B(2013-05-19):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空白,难道十项原则----也...

 字在右侧 不信的话  你可以拉动一下下面的左右滚动条

网友C:
你杀啦我啦,这能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