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止式进相机

楼主(2013-02-25):
请教各位大师:哪些厂家的静止式进相机性价比高?静止式进相机可以用在由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上吗?

网友A:
      所谓进相机,是指串在绕线式电动机的绕组回路的,给转子加上一个电压,提高功率因数的;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一般都是鼠笼电动机,即使是绕线式电动机也把转子绕组短接了的,无法使用禁止式进相机的;湖北追日公司的东东不错。

网友B:
静止式投入后不会降低电机速度,进相机本身是提高功率因数,从而提高电机的效率。
你放心使用,会大大节能的,通常节约电能15%左右。

网友C:
进相器对比电容补偿!关键一条电机电流能降低!我们500KW风机就依此才上的进相器后更换风叶增大风量!

网友D:
静止进相机,是指串在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绕组回路的中,给转子加上低电压(大电流),转子主回路通常采用带环流的交交变频器(单相变三相)给转子叠加上频率相同相位超前的低电压,以提高功率因数。湖北向明科技,追日电气,上海科琪的不错,在水泥行业异步绕线电机拖动球磨机。进相机用的多。搜索三家公司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进相机,是指串在绕线式电动机的绕组回路的,给转子加上一个电压,提高功率因数的;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一般都是鼠笼电动机,即使是绕线式电动机也把转子绕组短接了的,无法使用禁止式进相机的;湖北追日公司的东东不错。

我公司的甘蔗压榨机电机是250KW的绕线式电动机,目前用变频器控制也用旋转式进相机来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及效率。。。。。。 ,效果不错,现在有一台旋转式进相机坏了,难以修复,想改用静止进相机,不知效果怎样?在此感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