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动机功率计算公式

楼主(2013-02-25):
三相交流电动机三相平衡功率公式:P=1.732UIcosφ
其中
P—三相平衡功率
1.732—根号3
U—线电压,一般是380伏,变压器出来的电压常常是400伏左右
I—线电流
cosφ—功率因数,是0到1之间的数值,电阻性负载为1,电动机一般为0.75到0.85,日光灯为0.5
在实用中求出电流后一般是用电线电缆允许长期载流量表选择导线截面积的大小。实用中没有用电阻的定义式推导线径,因为导线中的电流还有趋肤效应;另外R=ρl/s表示电阻的关系式。这里的R只是直流电流在导体中受到的阻碍作用。

网友A:
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跟负载有关系的,标称的功率因数是指额定输出功率的情况下,负载越低,功率因数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