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 参数切换

楼主(2013-02-25):
目前,手中有个机车改造,让机车自动寻踪变速。机车使用的是施耐德ATV71变频。

PLC为S7-200,准备走MODBUS RTU模式通讯。

机车原有一套控制走行部分的系统,为数字量档位控制。

在保存原有控制方式为备用,怎么设置变频器参数。

    ATV71变频可以像MM440一样设置多组参数,通过一个数字点来切换么??如有,如何实现。

网友A(2013-05-02):
ATV71 应用功能菜单中有<参数组切换>功能,可以用一个或两个逻辑输入切换2套或3套参数。

方法很简单,正常设置第一套参数,然后闭合相应的逻辑端子,设置第二套参数,以此类推。

最多能切换《设置》菜单中的15个参数。另外还有《多电机设置》功能,可以切换更多的参数。

网友B:
可以的,你的这个只是命令通道和给定通道有变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