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DCS组态

楼主(2013-02-26):
请高手帮个忙:我们电厂环保上了变频泵要求能在DCS上调整频率。谁能给做个组态示意图呀我是个半路出家谢谢了。

网友A:
首先问一下你的是高压泵还是低压泵,组态软件里边做一个4-20ma按钮,就是和调节阀一样的界面,再加上电流,频率显示框,状态就行了。

楼主:
低压泵。你能给帮忙做个逻辑组态图发过来吗谢谢了

网友:
qq49701018

帮忙做

网友B(2013-05-28):
这个做不了吗?很简单的啦,再简单不过啦。

简单些的,就一个模拟输出(控制转速——频率给定)和一个模拟输入反馈频率(转速),一个开关量输出控制 启停(输出时启动;无输出时停止)。

如全面些的,再加上运行状态反馈;电机电流反馈;故障反馈;急停等。

网友C:
这很简单的!设置好变频器的控制参数,剩下的和四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D(2016-04-07):
可以做个顺控做为变频的开关,做个手操器调节频率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E(2017-03-14):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不了吗?很简单的啦,再简单不过啦。简单些的,就一...

  哥需要哪些功能块啊

网友F(2018-03-15):
做几个AI AO DI DO,模拟输出(控制转速——频率给定)和一个模拟输入反馈频率(转速),一个开关量输出控制 启停(输出时启动;无输出时停止)。

如全面些的,再加上运行状态反馈;电机电流反馈;故障反馈;急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