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组态王使用问题!

楼主(2013-02-26):
多台机子装有组态王,要求只有一台机子控制模式,另外的为监视模式,当控制那台出了问题,监视模式的一台能切换为控制模式。

具体要怎么弄哦?

网友A:
看看你是什么通讯方式了,你的底层是什么软件硬件。例如西门子的你采用MPI通讯就只能是一台控制机器。当这一台出问题时,那台也就没数据了,如果你采用以太网通讯就没问题了,两台都是主机。坏了一台没问题的。具体可以再说清楚下楼主。

网友B:
我只做过双机热备,多机没有做过互为备份

网友C:
我记的可以在组态王的通讯里设置,好几年没看组态王了,忘了具体的了,可以看先通讯里的设置

楼主:
采用的是以太网通讯,每台机子上都有组态王,运行的项目都是相同,现在问题就出来,举个例子吧:现在要控制某阀门开度在50%,在A工控机中的组态王在运行中,把某阀门的开度控制在50%,能很好的控制,但若同时运行B工控机中的组态王,这时B中的阀门开度初始值(为0%)会把50%给往下降。

现在想让A作为控制,B,C只监视,三台工控机都在运行,而且A,B,C任何一台在必要时刻都能切换到控制,但同一时间仅给一台控制。

网友D:
可以使用登录的权限方式来实现。

网友E(2013-03-30):
楼上的这种方式最好!kingview6.53之前的双机热备好想用起都不是很理想。

全国最大的在线服务交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