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变频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2-26):
请问各位大侠用步科的触摸屏和台安的变频器通讯来调变频器的速度  需要PLC写程序吗?

网友A:
有触摸屏就必须往里面写程序,还有通讯

网友B:
如果触摸屏没有开发台安变频器的驱动的话,那就需要按照变频器触摸屏编写通讯程序,比如脚本的方式

网友C:
最好参照手册,两边设置好参数;咨询厂家;

网友D:
好像台安的支持MODBUS的,不知道你用的有没有这个协议,如果有就可以用这个了。

网友E:
步科触摸屏支持标准的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