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威纶通TK6070IH系统设置的默认密码?

楼主(2013-02-26):
谁知道威纶通TK6070IH系统设置的默认密码?system setting 的那个密码!

网友A:
威伦通TK6070ih触摸屏进入系统设定一般有三种方法:1,一般在触摸屏的右下角,
有个一黑色的小箭头按钮,点击并且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可以进入系统设定。不过组态时,
可以再软件系统设定中取消此按钮。2,将触摸屏中的系统位LB-9020设置为ON,可以弹
出系统设定窗口。3,将触摸屏后部的拨码开关2设为OFF,然后重新启动触摸屏,
可以出现系统设定列。
初始密码是111111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威伦通TK6070ih触摸屏进入系统设定一般有三种方法:1,一般在触摸屏的右下角,有个一黑色的小箭头按钮,点击并且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可以进入系统设定。不过组态时,可以再软件系统设定中取消此按钮。2,将触摸屏中的系统位LB-9020设置为ON,可以弹出系统设定窗口。3,将触摸屏后部的拨码开关2设为OFF,然后重新启动触摸屏,可以出现系统设定列。初始密码是111111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威伦通TK6070ih触摸屏进入系统设定一般有三种方法:1,一般在触摸屏的右下角,有个一黑色的小箭头按钮,点击并且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可以进入系统设定。不过组态时,可以再软件系统设定中取消此按钮。2,将触摸屏中的系统位LB-9020设置为ON,可以弹出系统设定窗口。3,将触摸屏后部的拨码开关2设为OFF,然后重新启动触摸屏,可以出现系统设定列。初始密码是111111内容的回复:

这三种进入方法是对了,但是初始密码好像不是111111?何解?

网友A:
按照步骤试试;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

楼主:
出现了这个报警:

restore to default  password!

yes             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步骤试试;

出现了这个报警:

restore to default  password!

yes             no

为什么会失败?

奇怪了!

有威纶通的客服吗?

网友A:
维纶官网 上面有在线客服

http://www.weinview.cn/

网友C:
4008880872威伦通技术支持

如果你的屏里面的工程文件不需要,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有在线客服 http://www.weinview.cn/

谢谢,已经按照你的方法弄好了,刚开始操作出现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