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字母代号表示方法(代号说明)

楼主(2013-02-26):
仪表字母代号表示方法

被测变量和仪表功能的字母代号见表。

第一位字母
后继字母
被测量变量或引发变量
修饰词
读出功能
输出功能
修饰词
A
分析

报警

B
烧嘴、火焰

供选用
供选用
供选用
C
电导率

控制

D
密度

E
电压(电动势)

检测元件

F
流量
比(分数)

G
供选用

视镜;观察

H
手动

I
电流

指示

J
功率
扫描

K
时间、时间程序
变化速率

操作器

L
物位

M
水分或湿度
瞬动

中、低
N
供选用

供选用
供选用
供选用
O
供选用

节流孔

P
压力、真空

连接、测量点

Q
数量
积算、累计

R
核辐射

记录

S
速度、频率
安全

开关、联锁

T
温度

传送

U
多变量

多功能
多功能
多功能
V
振动、机械监视

阀、风门、百叶窗

W
重量,力

套管

X
未分类
X轴
未分类
未分类
未分类
Y
事件、状态
Y轴

继动器、计算器、转换器

Z
位置、尺寸
Z轴

驱动器、执行机构未分类的最终执行元件

仪表字母代号说明:
1.“供选用”指的是在个别设计中多次使用,而表中未规定含义。
2.字母“X”未分类,即表中示规定其含义,适用于在设计中一次或有限几次使用。
3.后继字母确切含义,根据实际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4.被测变量的任何第一位字母若与修饰字母D(差)、F(比)、M(瞬间)、K(变化速率)、Q(积算式累计)中任何一个组合在一起,则表示另外一个含义的被测变量。例如TD1和T1分别表示温差指示和温度指示。
5.分析变量的字母“A”,当有必要表明具体的分析项目时,在圆圈外右上方写出具体的分析项目。例如:分析二氧化碳,圆圈内标A,圆圈外标注CO2
6.用后继字母“Y”表示继动或计算功能时,应在仪表圆圈外(一般在右上方)标注它的具体功能。如果功能明显时,也可以不标注。
7.后继字母修饰词H(高)、M(中)、L(低)可分别写在仪表圆圈外的右上方。
8.当H(高)、L(低)用来表示阀或其他开关装置的位置时,“H”表示阀在全开式接近全开位置,“L”表示阀在全关或接近全关位置。
9.后继字母“K”表示设置在控制回路内的自动-手动操作器。例如流量控制回路的自动-手动操作器为“FK”,它区别于HC—手动操作器。

网友A:
简明扼要,总结的不错,比查国标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