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种类和应用领域

楼主(2013-02-26):
触摸屏种类和应用领域

按照触摸屏的工作原理和传输信息的介质,我们把触摸屏分为四种,它们分别为电阻式、电容感应式、红外线式以及表面声波式。

1 电阻式触摸屏

这种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电阻触摸屏的主要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氧化金属(透明的导电电阻)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擦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涂层、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小于1/1000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侦测到这一接触并计算出(XY)的位置,再根据模拟鼠标的方式运作。这就是电阻技术触摸屏的最基本的原理。

电阻式触控LCD显示器适用于医疗、零售、POS及电泳控制系统等应用领域。用户可通过手指、戴手套的手、信用卡、笔或者指示笔等触摸输入方式激活触摸屏。屏幕显示菜单(OSD)按钮可加锁以防止设置变更。

2、电容式触摸屏

电容式触摸屏采取的是两面都布有透明传导材料的全玻璃结构。在屏的四周分布着低电压,形成一个低电压交流电场。当用户触摸屏幕时,四边电极发出的电流会流向触点,产生一个电压差。电流的强弱与手指到电极的距离成正比。位于触摸屏后的控制器便会根据电流的比例及强弱,准确计算出触点的(X,Y)位置,并把结果传给计算机。

电容式触摸屏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领域。

3、红外线触摸屏

红外线触摸屏原理很简单,只是在显示器上加上光点距架框,无需在屏幕表面加上涂层或接驳控制器。光点距架框的四边排列了红外线发射管及接收管,在屏幕表面形成一个红外线网。以手指触摸屏幕某一点,便会挡住经过该位置的横竖两条红外线,计算机便可即时算出触摸点位置。因为红外触摸屏不受电流、电压和静电干扰,所以适宜某些恶劣的环境条件。其主要优点是价格低廉、安装方便、不需要卡或其它任何控制器,可以用在各档次的计算机上。不过,由于只是在普通屏幕增加了框架,在使用过程中架框四周的红外线发射管及接收管很容易损坏。

红外线触摸屏应用领域:政府工程、会议陈述、商业展示、教育培训、视频会议、军事指挥、交通管理等领域

4 、表面声波触摸屏

表面声波是一种沿介质表面传播的机械波。该种触摸屏由触摸屏、声波发生器、反射器和声波接受器组成,其中声波发生器能发送一种高频声波跨越屏幕表面,当手指触及屏幕时,触点上的声波即被阻止,由此确定坐标位置。表面声波触摸屏不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影响,分辨率极高,有极好的防刮性,寿命长(5000万次无故障);透光率高(92%),能保持清晰透亮的图像质量;没有漂移,只需安装时一次校正;有第三轴(即压力轴)响应,最适合公共场所使用。

表面声波触摸屏的触摸屏部分可以是一块平面、球面或是柱面的玻璃平板,安装在CRTLEDLCD或是等离子显示器屏幕的前面。这块玻璃平板只是一块纯粹的强化玻璃,区别于其它触摸屏技术是没有任何贴膜和覆盖层。玻璃屏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各固定了竖直和水平方向的超声波发射换能器,右上角则固定了两个相应的超声波接收换能器。玻璃屏的四个周边则刻有45°角由疏到密间隔非常精密的反射条纹。

表面声波触控屏适合在公共场所的POS机、售货亭等处使用。

电泳整流器专业制造商 保定宏诚变流器RDEC电泳控制系统——触摸屏实时显示 www.hong-cheng.cn

按照触摸屏的工作原理和传输信息的介质,我们把触摸屏分为四种,它们分别为电阻式、电容感应式、红外线式以及表面声波式。

1 电阻式触摸屏

这种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电阻触摸屏的主要部分是一块与显示器表面非常配合的电阻薄膜屏,这是一种多层的复合薄膜,它以一层玻璃或硬塑料平板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氧化金属(透明的导电电阻)导电层,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擦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涂层、在他们之间有许多细小的(小于1/1000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两层导电层隔开绝缘。 当手指触摸屏幕时,两层导电层在触摸点位置就有了接触,电阻发生变化,在X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控制器侦测到这一接触并计算出(XY)的位置,再根据模拟鼠标的方式运作。这就是电阻技术触摸屏的最基本的原理。

电阻式触控LCD显示器适用于医疗、零售、POS及电泳控制系统等应用领域。用户可通过手指、戴手套的手、信用卡、笔或者指示笔等触摸输入方式激活触摸屏。屏幕显示菜单(OSD)按钮可加锁以防止设置变更。

2、电容式触摸屏

电容式触摸屏采取的是两面都布有透明传导材料的全玻璃结构。在屏的四周分布着低电压,形成一个低电压交流电场。当用户触摸屏幕时,四边电极发出的电流会流向触点,产生一个电压差。电流的强弱与手指到电极的距离成正比。位于触摸屏后的控制器便会根据电流的比例及强弱,准确计算出触点的(X,Y)位置,并把结果传给计算机。

电容式触摸屏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领域。

3、红外线触摸屏

红外线触摸屏原理很简单,只是在显示器上加上光点距架框,无需在屏幕表面加上涂层或接驳控制器。光点距架框的四边排列了红外线发射管及接收管,在屏幕表面形成一个红外线网。以手指触摸屏幕某一点,便会挡住经过该位置的横竖两条红外线,计算机便可即时算出触摸点位置。因为红外触摸屏不受电流、电压和静电干扰,所以适宜某些恶劣的环境条件。其主要优点是价格低廉、安装方便、不需要卡或其它任何控制器,可以用在各档次的计算机上。不过,由于只是在普通屏幕增加了框架,在使用过程中架框四周的红外线发射管及接收管很容易损坏。

红外线触摸屏应用领域:政府工程、会议陈述、商业展示、教育培训、视频会议、军事指挥、交通管理等领域

4 、表面声波触摸屏

表面声波是一种沿介质表面传播的机械波。该种触摸屏由触摸屏、声波发生器、反射器和声波接受器组成,其中声波发生器能发送一种高频声波跨越屏幕表面,当手指触及屏幕时,触点上的声波即被阻止,由此确定坐标位置。表面声波触摸屏不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影响,分辨率极高,有极好的防刮性,寿命长(5000万次无故障);透光率高(92%),能保持清晰透亮的图像质量;没有漂移,只需安装时一次校正;有第三轴(即压力轴)响应,最适合公共场所使用。

表面声波触摸屏的触摸屏部分可以是一块平面、球面或是柱面的玻璃平板,安装在CRTLEDLCD或是等离子显示器屏幕的前面。这块玻璃平板只是一块纯粹的强化玻璃,区别于其它触摸屏技术是没有任何贴膜和覆盖层。玻璃屏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各固定了竖直和水平方向的超声波发射换能器,右上角则固定了两个相应的超声波接收换能器。玻璃屏的四个周边则刻有45°角由疏到密间隔非常精密的反射条纹。

表面声波触控屏适合在公共场所的POS机、售货亭等处使用。

电泳整流器专业制造商 保定宏诚变流器RDEC电泳控制系统——触摸屏实时显示 hong-cheng.cn

网友A:
如今是触摸屏的时代!肯定会用到各行各业去的

!

楼主(2013-06-18):
保定宏诚整流器——高频开关电源——产品可靠性和稳定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网友B:
各行各业都在大量使用触摸屏,会带来操作上的许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