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 PLC 最为简单的交通信号灯控制程序是什么思路?

楼主(2013-02-26):
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直支持国产工控产品, 这次的矩形 PLC 有试用活动,我也想搞个来实验一个,正好有个小项目要用 226XP 的这次也换国产的说,可是写了一个交通灯的 PLC 程序,说感觉有点复杂,有哪个 TX 有更加简单的思路吗?

楼主:
 沙发自己坐,当然先晒自己写的,请各位指教如何修改更加简单点

楼主:
没有用人测试 矩形 PLC的说, 请问 网络 2 和 网络 9 中的 00110 是不能同时使用吗 ?

网友A:
输出的普通线圈不能有重复,如果是00110的线圈输出后,他作为常开和常闭节点可以作为输入任意个重复没问题。

网友A:
  例如

下图中的00110就可以在输入节点重复,这种普通输出线圈不可以在线圈重复。

    00111就可以再SET,RST线圈重复

楼主:
谢谢你的解说,明白,这个和别的 PLC 也是差不多的,输出不能有双线圈输出的说!

网友B(2013-07-10):
方法很多,可以用STEP步进指令,也可用辅助继电器实现交通灯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