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处理

楼主(2013-02-26):
请教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大家别见笑,以西门子S7-200为例;

单极性0-20MA的模拟量处理的数据范围是0-32000,我将DIP开关设定为0-20mA的模式,接4-20mA的传感器与接0-20mA的传感器都可以适用吧,那么为什么还要做成这么两种输出电流的传感器呢。

另外S7-300里量程卡选到D位置也就是两线制4-20mA这一档,如果我的外部传感器是两线制0-20mA的呢,该怎么处理?

欢迎板砖,谢谢!

网友A:
         西门子200中,采集的4-20MA传感器信号的话,实际数据是6400--32000变化,需要简单处理一下;

         300PLC有模拟量对应块,比如4-20MA就选相应模块,程序中调用FC105;

网友B:
  0-32000 与 0-20mA 是对应关系, 如是 4-20MA 那就不是 0 啦

网友C:
1) 4-20mA变送器有断线检测功能,物理量为0时变送器输出4mA,如果断线了,用电流表测就为0mA了。而0-20mA输出的变送器没有此功能。

2)“S7-300里量程卡选到D位置也就是两线制4-20mA这一档,如果我的外部传感器是两线制0-20mA的呢,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不好处理,变送器选型选错了,最好的办法是换个传感器(变送器),当然有些变送器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或参数选择这两种输出。

网友D:
西门子300的就一个4-20MA的,和毫伏、0-10V的共4个档,你0-20的不能接上面的。200的在程序做个简单处理就行了。

楼主:
感谢你们的回复,

“我将DIP开关设定为0-20mA的模式,接4-20mA的传感器”你们说的简单处理就是因为当外部传感器没有输出时变送的数据是6400(输出电流在4mA以下时,而我的模式设定是0-20mA的话就会有较大的偏差吧?

网友E:
需要作线性处理的,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啊,

比如0~20mA对应0~100℃,换成4~20mA对应0~100℃;

原来50℃是10mA,现在是12mA,但程序处理后,对应都是50℃;所以不存在偏差的问题。

最大的偏差还是传感器本身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