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cs800报 short circ 2430故障

楼主(2013-02-26):
有一台acs800-01-0030-3+e202+p901的变频器报short circ 2430错误;可是把电动机接下拆下来也还是这个样子;面板也有频率输出;输出端的电压伟0!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测量一下IGBT,如果没有问题,再看主板、驱动板

网友B(2013-05-06):
我这里也遇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不好修哦!

网友C:
先检查下互感器,测电流的那个。检查主控板,检查IGBT。IGBT和主控板的问题多些。

网友D(2013-06-18):
应该是2340吧!

1、拆掉电机电缆启动还报2340说明变频器内部有问题,IGBT或INT板有问题,可以清下灰尘什么的试试(希望渺茫,不行联系售后吧);

2、既然启动就报了2340故障,面板怎会有频率输出?(确定面板显示的是输出频率而不是设定频率?)有照片的话传上来见识一下吧

网友E:
换完igbt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F(2015-06-17):
acs800-01-0030-3+e202+p901这种功率的变频器2340报警牵扯点较多,属ACS800较难处理的故障,建议楼主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点吧。

网友G:
驱动板坏啦、前两天我们这边才出现的,控制发现电流异常超高约5分钟,之后变频器跳停,再开不起开。然后断电检测电缆及电机绝缘正常,在送电报通讯故障。

后解体后发现驱动板烧毁啦,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