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合理吗?关于电加热管的控制

楼主(2013-02-26):
负载是加热管,初始加热时要求快速加热,所以,用了三角形连接(加热管额定电压380V),保温阶段只用一根加热管,配有温控器,两个交流接触器都由PLC控制

这个电路合理吗? 加热管功率单根7KW,接触器选择的是40A的

还有个疑问,接触器可以只用其中一对主触点吗?

楼主:
图片挂了吗?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网友A:
图片挂了,估计是你图片太大了,你用QQ抓图另存为,图片就小了,看图后咱再解释!

楼主:
这回应该不会挂了,就是这个,请大家帮帮忙。。。KM08后面的1、2、3是指的第几组主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挂了,估计是你图片太大了,你用QQ抓图另存为,图片就小了,看图后咱再解释!

还在吗?有一点点着急

网友B:
我看可以!再加点保护如熔断器!

楼主:
熔断器的话要怎么选呢?根据线电流选吗?要选正常接通时候的多少倍合适呢?

网友C:
plc控制KM要加中继

电阻负载一般1.5in

为何不用 SSR做恒温控制?

楼主:
对:运动天使关于plc控制KM要加中继电阻负载一般1.5in   为何不用 SSR做恒温控制?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会加上熔断器的。
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控制恒温,恒温系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反正PLC都有了,不过是两个输出点而已。

系统是要求一开始快速升温的时候要三个全开,但是保温只用一个加热管,也就是说要有两组控制,这样的话,用SSR好像一个温控器不够吧,也许是我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各位前辈,我还是对于交流接触器只使用一对主触电另外两对空置的这个有点感觉别扭,别的时候没这么用过,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还有,接触器电流选择40A的合适吗

网友D:
       电路没有问题,KM08工作时,三个加热器同时工作,KM08不工作,KM09工作时,单个加热器工作。接触器也没有问题;7KW,0.38KV的电压,加热管工作时的工作电流约19A,你选40A的可以满足要求;单个触头控制的接法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控制器,精度可能有问题,楼上兄弟说的SSR--是常见的加热器控制器用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没有问题,KM08工作时,三个加热器同时工作,KM08不工作,KM09工作时,单个加热器工作。接触器也没有问题;7KW,0.38KV的电压,加热管工作时的工作电流约19A,你选40A的可以满足要求;单个触头控制的接法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控制器,精度可能有问题,楼上兄弟说的SSR--是常见的加热器控制器用的东东。

放心了这次。不加熔断器,加相应的3P空气开关应该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F(2014-12-11):
以我说你那就一个接触器就可以啦 .plc一个点去控制温控 ,再用温控上的输出电流两个点控制调压器  《指的可控硅》它可以自动衡温。

网友G(2015-10-04):
加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建议你选WINGOLD牌子的 ,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