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step7 V5.5的源文件如何使用

楼主(2013-02-26):
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我装了5。5版本的step7,其中有个叫“源文件”,可以新建SCL语言的源文件,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是否可以用SCL源文件编程,然后转换成FC、FB程序块。

网友A:
可以借助与源文件,编译后产生FB,FC,DB等,也可以把FC,FB,FB打开后转换成源文件,至于FC,FB的语言不限,哪种都可以.

网友B:
一般现在的工程师不用源文件编程,我只是用生成的源文件加入保护,保护自己编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