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积工件测泄漏

楼主(2013-02-26):
    需要对工件进行检漏,工件体积27升,检测压力30KPa,允许泄漏量40Pa左右。

    由于泄漏量很小,系统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排除直压检测法,采用抽真空法进行差压检测。但是选用高精度差压传感器(GE微差压传感器,理论精度为0.5Pa),采用西门子模拟量模块对数据进行采集,这样做出来的系统综合精度控制在10Pa以内有些困难。

    有方案提出,可以通过填充工件减小体积进行检测。但是如何填充,填充依据是什么未知。

    现在想请教高人帮忙答疑,在气密检测方面有经验的高手请不吝赐教。希望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帮偶一把。

网友A:
你也是青岛的??我倒是觉得加压检测比抽真空方便,往一个容器里面充气比从里面往外抽气要容易许多。。。。我给他们做过100KPa的,泄漏量40Pa是什么意思???每分钟40Pa么??再密闭的容器也有泄漏尽的时候。。比如一个汽车充满气,放在露天3年,轮胎也会没气的。。所以,泄漏量是指一定时间内。。比如每分钟泄漏量不超过40Pa。。。我做过这种检测仪。。。给黄岛开发区一家做过。

网友A:
两升体积并不大。。没有足球大,两三秒就可以充到30KPa。。。要是抽气就麻烦了。。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你也是青岛的??我倒是觉得加压检测比抽真空方便,往一个容器里面充气比从里面往外抽气要容易许多。。。。我给他们做过100KPa的,泄漏量40Pa是什么意思???每分钟40Pa么??再密闭的容器也有泄漏尽的时候。。比如一个汽车充满气,放在露天3年,轮胎也会没气的。。所以,泄漏量是指一定时间内。。比如每分钟泄漏量不超过40Pa。。。我做过这种检测仪。。。给黄岛开发区一家做过。 内容的回复:

是青岛的,我在四方区工作。工件体积大约27升,写错了。是每分钟40Pa就属于泄漏了。本人刚工作半年多,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很了解,谅解啊。这种情况下怎么检测好呢?

网友B:
±30kPa范围,选择正压测漏还是负压测漏,方便性上大致相当吧?

医用器具低负压测漏,用得也多

俺村出口丹麦的气密测漏传感器,有批就是 -10kPa测漏的,,他们测漏时间只有10秒,要求小于±1Pa的重复测漏误差

图片上咋漏鸟真空负压-10kPa量程呢?,,,对-10kPa,分辨率也是 0.1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你也是青岛的??我倒是觉得加压检测比抽真空方便,往一个容器里面充气比从里面往外抽气要容易许多。。。。我给他们做过100KPa的,泄漏量40Pa是什么意思???每分钟40Pa么??再密闭的容器也有泄漏尽的时候。。比如一个汽车充满气,放在露天3年,轮胎也会没气的。。所以,泄漏量是指一定时间内。。比如每分钟泄漏量不超过40Pa。。。我做过这种检测仪。。。给黄岛开发区一家做过。 内容的回复:是青岛的,我在四方区工作。工件体积大约27升,写错了。是每分钟40Pa就属于泄漏了。本人刚工作半年多,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很了解,谅解啊。这种情况下怎么检测好呢?

还是充气检漏吧!!充气检漏比抽气检漏方便些。。。容积较大就充时间长一点。。

如图:

测量过程分四个阶段。。。。第一个充气阶段,冲到你设定的区域上面一点。。。第二稳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电磁阀要动作,动作的过程有可能对压力产生扰动,这个区域不算。。。第三就是测量阶段。。。扰动停止以后,就可以开始测量,这段时间定时,并检查一下Δ。。如果在所需范围内就是合格。。否则就是不合格。。检查结束后,自动将气放掉。。

网友C:
我也感觉加压比抽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你也是青岛的??我倒是觉得加压检测比抽真空方便,往一个容器里面充气比从里面往外抽气要容易许多。。。。我给他们做过100KPa的,泄漏量40Pa是什么意思???每分钟40Pa么??再密闭的容器也有泄漏尽的时候。。比如一个汽车充满气,放在露天3年,轮胎也会没气的。。所以,泄漏量是指一定时间内。。比如每分钟泄漏量不超过40Pa。。。我做过这种检测仪。。。给黄岛开发区一家做过。 内容的回复:是青岛的,我在四方区工作。工件体积大约27升,写错了。是每分钟40Pa就属于泄漏了。本人刚工作半年多,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很了解,谅解啊。这种情况下怎么检测好呢? 还是充气检漏吧!!充气检漏比抽气检漏方便些。。。容积较大就充时间长一点。。如图:测量过程分四个阶段。。。。第一个充气阶段,冲到你设定的区域上面一点。。。第二稳定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电磁阀要动作,动作的过程有可能对压力产生扰动,这个区域不算。。。第三就是测量阶段。。。扰动停止以后,就可以开始测量,这段时间定时,并检查一下Δ。。如果在所需范围内就是合格。。否则就是不合格。。检查结束后,自动将气放掉。。

这个检测方法我们用过。现在的关键点在于如何使系统稳定,每次检测的压力差在一定误差范围内。西门子的PLC模数转换模块精度是12位的,加上压力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实际值误差很大,无法辨识出准确的压力值。采用抽气主要考虑到节省时间,可以使用两个真空泵同时抽气。

网友A:
那是你们做的不好。。。。。。其它部分。。跟工作原理没有关系。。。就像都是几根木头,人家做一个凳子就坐得住,你做一个凳子就晃晃悠悠。。。。跟方法没有关系。。。都是一个原理。。就看你的制作精度了。。

网友B: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内容的回复:

通老师:那个图,是使唤啥软件画的,给俺说说 。。。。谢谢鸟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那是你们做的不好。。。。。。其它部分。。跟工作原理没有关系。。。就像都是几根木头,人家做一个凳子就坐得住,你做一个凳子就晃晃悠悠。。。。跟方法没有关系。。。都是一个原理。。就看你的制作精度了。。 内容的回复:

呃……所以感觉自己是井底之蛙。一直想对设备进行改进,但是苦于无人指导。您要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做一下现场指导?说不定可以和我们公司成为合作伙伴。可以请您吃饭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0kPa范围,选择正压测漏还是负压测漏,方便性上大致相当吧?医用器具低负压测漏,用得也多俺村出口丹麦的气密测漏传感器,有批就是 -10kPa测漏的,,他们测漏时间只有10秒,要求小于±1Pa的重复测漏误差   图片上咋漏鸟真空负压-10kPa量程呢?,,,对-10kPa,分辨率也是 -0.1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那是你们做的不好。。。。。。其它部分。。跟工作原理没有关系。。。就像都是几根木头,人家做一个凳子就坐得住,你做一个凳子就晃晃悠悠。。。。跟方法没有关系。。。都是一个原理。。就看你的制作精度了。。 内容的回复:呃……所以感觉自己是井底之蛙。一直想对设备进行改进,但是苦于无人指导。您要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做一下现场指导?说不定可以和我们公司成为合作伙伴。可以请您吃饭滴!

可以啊。。你打我电话吧。。13730920629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0kPa范围,选择正压测漏还是负压测漏,方便性上大致相当吧?医用器具低负压测漏,用得也多俺村出口丹麦的气密测漏传感器,有批就是 -10kPa测漏的,,他们测漏时间只有10秒,要求小于±1Pa的重复测漏误差   图片上咋漏鸟真空负压-10kPa量程呢?,,,对-10kPa,分辨率也是 -0.1Pa

不是说测量的方便性,而是说形成压差的方便性,工厂很多都有压缩空气管路,正压容易得到,接一个三件套,接一根管子就行。。而如果要得到负压,要专门配备一个真空泵。。设备上就要增加。此其一。。其二。负压最大也就是一个大气压。。要是想要两个,三个就不行了。。。楼主说抽气比充气快么??我觉得,充气怎么也比抽气快吧??如果嫌慢,可以接一根较粗的管子。

网友A:
这是给黄岛戴博水泵(意大利独资的)做的气密性测试台。。。。。

网友A:
要不把你的的要求参数,发我信箱。。我看一看你们具体的测试要求。(光凭嘴说说不清楚)。这些水泵是外销的,(你在中国见到过这种泵么?没有吧?这个类似中国农村的自提水井用,接上这个泵,就相当于家里面有了自来水。工作原理应该是水泵自动把水包打满,当你打开水龙头使用,水包内水压降低,水泵自动启动从井中吸水。当你用水结束,关掉水龙头,水泵打满水包后自动停止。)这个测试台是老外测试过的。现在已经检测过几万台。。没有问题。。wdo_1000@126.com

网友A:
另:32768=(8000)H   是15位采样吧??不含第一位符号位。。不是12位。。。12位是4096吧。。

网友A:
还有,我觉得,你们有些事情,还是先做了再去考虑。。你们是做事情之前,总是先想----万一做出来也不行-----怎么办,所以就不去做了。。。。呵呵呵。。。我为什么后来不太说了。。。我感觉,你们不是想真心解决问题,而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把领导给你们的压力转移一下。比如你们对领导说:“我们解决不了,他也解决不了。”或者说:“这个问题太难解了,专家来都解决不了。”呵呵呵。。即使我做到要求了,你们也会不爽,因为领导会说:“你看养你们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还要外边来帮助解决?”也不是你们所希望的。。。呵呵呵。。所以。。我就不说了,呵呵呵。。

网友A: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草船借箭,诸葛亮弄不出箭来,领导不高兴,诸葛亮弄出来了,领导依然会不高兴。。反正领导是高兴不了了。。呵呵。。那还有必要做么???。

网友A:
你们如果真愿意做,一是参观一下同类产品的气密试验台。。看看同类产品的技术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案实现。。。实现后,把一批产品在两个测试台(比如你的测试台为A台,作为标准的测试台为B台)上同时测试,如果A台测试合格,并且B台也测试合格。如果A台测试不合格,并且B台也测试不合格。。通过多次试验,完全吻合之后。。那你的A台就是合格的,就可以正式使用了。  到山东计量局拿证的过程是你自己制定标准,他按照你的标准测试你的设备,(有时候是破坏性的,比如你写着,包装好后,可以承受0.5m跌落1次。他就真会给你放到跌落台上,升到0.5m给你扔下来。摔坏自负。呵呵)。全部合格后,他就给你一个证。。表示这一台合格。。。如果你要是给所有产品发合格证,他就要到生产线随机抽取N台,然后做这个实验。。当这几台全部都合格,他就认为你的所有产品都是合格的。。。。唯一区别,就是钱。。。。现在是有钱就使鬼推磨。。。呵呵。。。

网友A:
现在你在静态的时候就跳20Pa左右。我觉得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找一个高精度气压表做标准。如果这个表波动不超过1Pa,然后再处理你测得的数据也在这个范围。。。。。这才是第一步。。。。波动是所有原因综合引起的,是,密封性,传感器,数据采样,等综合引起的。所以就要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比如,你能确信密闭容器绝不会漏气么?接你的传感器波动,那接一个标准的压力表也波动么??。。。。。等等等等。。。把每一个可能影响的因素单独摘出来,一个个解决。。每一个环节都解决了,总体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网友A:
其实做这些,你要说有什么秘诀也未必。。就是检查一下接口的气密性,采样的稳定性。。看看是因为线路干扰造成的扰动,还是因为气源本身就不稳,还是采样本身就存在误差,采用合适的滤波算法。。甚至某些点可以单独拟合。。。不可能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上去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幻想着一种灵丹妙药,一上来什么事情都解决。那是机器猫之类的动画片看多了。。。呵呵。。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其实做这些,你要说有什么秘诀也未必。。就是检查一下接口的气密性,采样的稳定性。。看看是因为线路干扰造成的扰动,还是因为气源本身就不稳,还是采样本身就存在误差,采用合适的滤波算法。。甚至某些点可以单独拟合。。。不可能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上去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幻想着一种灵丹妙药,一上来什么事情都解决。那是机器猫之类的动画片看多了。。。呵呵。。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先把思路整理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进行改进,然后再和您探讨吧。

网友A:
你可以买一个《帅克》-------(就是上面二王的,他们的传感器嫦娥号上面都用!)的传感器,100Kpa,分辨率1pa的那种。。。。挺合适的。。。不要迷信进口的。。。。美国底特律汽车城为什么破产了??那是因为很多旧设备都运到中国了。。为什么美国要到中国生产??那是因为中国生产的质量跟美国一样好!!   上面那个泵,倒是打着意大利的牌子,其实全部零件都是made in china。

网友A:
看你们做都挺费劲的。。我给你们做吧!

网友A:
勤于思考是好事,但是考虑太多了就不好了。。。just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