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CT全数字直流调速器Mentor II 参数备份方法有谁知道!!!

楼主(2013-02-26):
有哪位大大知道英国CT全数字直流调速器Mentor II 参数备份方法没有,网上关于英国CT全数字直流调速器Mentor II 参数备份几乎找不到资料,另外数据线到哪里买,或者怎么制作呢,有没有这方面专家谈谈。。。

网友A:
这个调速器没玩过,不过百度了下说明书,估计参数备份比较难,原因说明书介绍了下存储参数的方法;

      不过看到这个东东,我觉得貌似这个存储器是电擦除的;假如你能找到那个芯片,然后还可以安全的拔下来,可以用EPRROM读写器来读取参数并备份到电脑上,当然也可以买同样型号的存储器--写上去了;ABB的直流调速我以前干过这样的。

网友B:
是什么样的,有图片不? 我用用的也全是 CT UNI,SP 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样的,有图片不? 我用用的也全是 CT UNI,SP 系列的变频器

楼主用的是直流调速器,你用的是交流调速器,不一样的东东哦

网友C:
正好我的这个电脑装着。。新建一个你的设备。。然后就可以上载了。

楼主:
楼上懂我意思。。。。可是通讯线怎么搞嘛。。。。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