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丹佛斯VLT2800的变频器

楼主(2013-02-26):
 今天修一台丹佛斯VLT2800的变频器我直接上直流电
带电机可以启动,可是如果上交流电的话带电机就启动不了并且报Err16就是输出短路,(如果不带电机的话多都可以启动用万用表量输出都正常的)
有谁知道问题所在啊!!!搞得我好郁闷啊!!!

网友A:
直接上直流电和接交流电的区别,就是整流单元及其充电电路了;不会是你的充电电阻或者充电接触器有问题,启动的时候电流大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