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p1h+台达变频+威纶触摸屏

楼主(2013-02-26):
我公司新买的生产线上应用了OMRONcp1h+台达变频+威纶触摸屏,我把plc程序备份了,但还搞不懂,有哪位大侠帮手把每一条指令的含义都注释一下?另外我怎么才能把程序传到这里给大侠过目?

楼主:
下面是其中的一段程序:

楼主:
请问这个”MOV“是不是控制相应的变频器?

特别是这个”无符号二进制除“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MOV是传送指令。。

/是除法指令

网友B:
菜鸟求源程序、、、3053708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求源程序、、、30537080@qq.com

已将梯形图发到你邮箱仅供参考.

网友D:
写注释,不懂工艺,根本是写不出来滴。

网友D:
不过,这电柜,做得太水了。

网友E:
这个东西是用在哪个生产线上的,我看你程序里面都已经有简单注释了呀。如果你要搞懂程序的话,还是要熟悉工艺才行。其实欧姆龙的程序还是挺好懂的,指令也比较简单。我看你的柜子里面应该是通过模拟量控制两台变频器的转速,通过串口跟触摸屏通讯。

网友F:
应该不是的! 这个MOV是吧200通道的数据读出来 控制变频器应该是把一个整型的数据传送给模拟量通道。或者用PWM模式直接控制变频器不通过模拟量 不知道你这个变频器支不支持  /U   / 是除法   U是数据类型! 想了解什么是无符号二进制  去百度一下百科有解释的!

网友(2013-04-16):
MOV指令是数据传输指令 在这段程序里是把D1 传到210 ,而210是模拟量输出通道,控制变频器速度用的!  除指令是手动的时候,是自动速度的时候的一半

网友G:
可否给我看看.aihua0769@163.com

网友H(2013-08-20):
求程序看看!最近在弄CP1E系列的PLC和变频器通讯控制!

网友I:
353992113@qq.com求源程序

网友J(2016-08-28):
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K(2017-04-08):
求原程序带注解,图纸!谢谢楼主!邮箱guyu1231@163.com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MOV“是不是控制相应的变频器?特别是这个”...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