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rsview se问题

楼主(2013-02-26):
我在安装rsview se时候,安装好以后,打开以后,出现“附图”

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重启该服务器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没有授权?

网友B(2013-06-03):
删掉重新加载!!!!!!!!!

网友C:
软件安装的问题!重新安装下 就OK了!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没有授权?

网友E:
要么是没授权  要么是软件过期  要么是安装不对  或者是HMI服务未启动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2013-07-12):
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