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plc怎么在面板上看输出灯

楼主(2013-02-26):
 我这是这样理解的输出端比如Y12就是竖行01横排2,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资料看了没看明白,小弟不才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不是广告大哥们,哪位大哥帮帮我

网友A:
自己用二极管接。。。。。。。。。。。。

网友A:
这款是台湾丰炜的PLC。可以打电话问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二极管接。。。。。。。。。。。。

网友C:
随便下载一个程序看输出对应指示灯。

网友D: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你接一个输入点给信号,先看看输入点的灯变化是不是和你分析的一样横竖排列的,假如是--输出也一样的!

网友E:
    可编写一段移位程序:用秒脉冲的前沿对输出通道(Y0~Y12)进行左移,用启动按钮的后沿使Y0置1。

   下载后运行,观察Y0~Y12的各位输出指示灯:未按启动按钮时,Y0~Y12皆不亮,点击按钮,则第一个亮的就是Y0,1秒后Y0灯灭,Y1灯亮。。。Y2、Y3 依次各亮1秒,直至Y0~Y12全灭。从中就可找出Y0~Y12各输出指示灯的位置。

    输出全灭后,可以重新点击按钮再观察。

网友F:
7楼的方法不错,这种plc我头次见

网友G:
这种plc我头次见謝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7楼的方法不错,这种plc我头次见

网友I:
去年跟朋友拿了个丰炜的PLC,硬是没试出来哪个端子信号对应哪个端子

感觉PLC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写了简单程序,没有输出显示。

最后无奈还朋友了。

自己鄙视自己。

网友J:
看起来感觉很厉害的PLC,貌似那指示灯就是中间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感觉很厉害的PLC,貌似那指示灯就是中间部分;

网友K(2014-02-14):
例如:X ab,a代表左屏幕上的第a+1列,b代表左屏幕第b+1横;

例如:Y ab,a代表右屏幕上的第a+1列,b代表右屏幕第b+1横;

PLC没有输出,看看有无报警,PLC有无运行,程序逻辑确认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