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台达变频器的rs-485串口通讯

楼主(2013-02-26):
本系统所采用的通讯方式是利用美国ni公司的工控与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的rs-485串口通讯。工控机的控制器为nipxi-8106,自带1个rs-232通讯串口。由于系统还需要与仪表和plc通讯,而且变频器、仪表和plc三者之间的通讯协议不同,工控机另配有1块串行通讯模块nipxi-8431(含有两个rs-485串口)。使用工控机rs-232串口和台达变频器的rs-485串口通讯,中间需加rs-232/rs-485转换器,如图1所示。如果使用串行通讯模块nipxi-8431的rs-485串口,须用db-9连接器连接工控机的rs-485串口与变频器的rs-485串口,如图2所示

图1系统通讯示意图

  图2系统通讯示意图

  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通讯口使用的是水晶头,只需压两根线,为了减少干扰,通讯线最好使用双绞屏蔽线。使用工控机的rs-485通讯口时,须把db-9的4脚与8脚短接,然后连接变频器的4:sg+,把db-9的5脚与9脚短接,然后连接变频器的3:sg-,见图3。使用工控机的rs-232通讯口时,接线方法是把rs-232/rs-485转换器的d+/a连变频器的4:sg+,d-/b连变频器的3:sg-,见图4。

图3db-9与变频器rs485连线图

  图4rs232/rs485转换器与变频器rs485连线图

  1.通讯格式说明

  在本系统中,工控机与变频器通讯,工控机一侧不仅要设置相应的通讯参数,如通讯地址,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变频器一侧也有一些参数需要设置。两者之间的通讯参数设置应一致。

  2.台达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台达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

  表2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完以后,变频器需要重新上电,新的参数才会被应用。

  3.工控机与变频器通讯协议

  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使用modbus networks通讯协议。而modbus可使用ascⅱ或rtu两种资料编码。ascⅱ编码是将所要传送的资料先转换成相对的ascⅱ码后再传送,而rtu则是把资料直接传送,不再经过转换。下面以ascⅱ模式为例,说明工控机和变频器的主要通信协议如下。

  通讯功能码有:

  03h:读出寄存器内容

  06h:写入一笔资料至寄存器

  08h:回路侦测

  10h:写入多笔资料至寄存器

  由于台达变频器运行频率的单位是0.01hz,当需要的运行频率是20hz时,应写入数值2000,转换为十六进制是7d0h。频率命令写到内部设定参数2001h寄存器。

  例如:对通讯地址01h,写入2000(7d0h)至变频器内部设定参数2001h寄存器,格式见表3。

  在测试现场需要时刻观察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判断试验机有无异常状况。监视变频器内部参数2104h寄存器可观察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例如:对通讯地址01h,读出2104h寄存器的资料内容,格式见表4。

  ascⅱ模式的检查码由通讯地址开始到数据内容结束加起来的值,然后取2的补码。

  以表3询问讯息为例检查码为:

  01h+06h+20h+01h+07h+d0h=ffh,然后取2的补码=01h。

  labview语言是美国ni公司为适应计算机和软件技术的发展、加快仪器的开发和完善其功能而推出的。它使用图形化编程语言编程,执行程序的顺序是由数据流决定的,而不是传统文本语言的按命令行顺序连续执行。labview语言具有界面友好、易学易懂、开发周期短等优点,广泛应用于仪器控制、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显示等领域。

  在labview中进行串口通讯主要利用visa函数。包括visa configure serial port、visa write、visa read、visa close等vi。利用串口发送数据,读取数据的程序如下:

  第一步:初始化端口,设定端口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

  第二步:利用visa write.vi发送数据。

  第三步:如需从串口读取数据,可利用visa read.vi读取数据。

  第四步:如串口不再使用,可利用visa close.vi关闭串口。

  在labview 2009基本串行写入和读取程序框图如图5。

  图5labview 2009基本串行写入和读取程序框图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利用labview实现工控机与变频器通讯,通过工控机的串行端口来控制变频器,可以方便、直观地控制变频器的运行,监视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实现变频器的联网及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