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你用的电机保护器

楼主(2013-02-26):
TX们,说说看,以前看到大多是JR类型的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

可是当电机短时间内过载或缺相,热继并不能立即动作。

而且,组合式热继存在安装线拥挤的情况。

列出当前你正在使用的电机保护器。

我正在用的是DZ108-20.见图:

网友A:
JD-5综合保护

网友B:
JD系列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浙江生产的很多,质量良莠不齐,我们一直用的是乐清许继的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C:
     咱们那自从用了深圳亚特尔的电动机保护器,电动机真的被保护起来了,然后工作也轻松好多了;同行曾问我一天烧几台电动机,偶只能告诉他---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原因我一年可能会有十几台;生产线上大大小小几千台电动机哦,工作环境恶劣;同行那每天专门有2个电工班天天换电动机的,所以他才这么问的,他们使用的是普通的热继电器。

网友D:
原来国产设备用过一次,一般厂里进口的 设备全用的是 SIEMENS 的空开保护 !

网友E:
多了去了,比如EMPR,EOCR等。。。

网友F:
SIEMENS 空开保护

网友G:
我们一般用热继;或者就是电机保护器;

网友H:
我们这以前380V低压电机用的是热继电器,6kV高压电机早已用南瑞的数字式电动机综合保护及测控装置。380V低压电机很多,有的还在使用热继电器,部分重要电机已改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I:
客户我们一般用热继,客户有要求时就用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J:
还是用智能数显的吧,现在已经很便宜了,一个也就几十元。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是用智能数显的吧,现在已经很便宜了,一个也就几十元。

你那个几十元的除了增加烧电机的机会,根本没有别的

网友K:
我一般用那种穿心式电机智能保护器和电机专用断路器、变频器,烧电机很少(但是上海兰凯机械因为设计驱动电机功率太小除外)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网友J 的回复内容: 还是用智能数显的吧,现在已经很便宜了,一个也就几十元。 你那个几十元的除了增加烧电机的机会,根本没有别的

不要那么武断,我这已经用两三百个了,而且时间有三年以上,只要是缺相和过载没有不动作的,至于是哪家产品写出来涉嫌广告,所以不想写出来,淘宝就有卖。

楼主:
楼上说的基本都见过,再做个调查:

如果是PLC自动控制柜的话,电机保护器电路又是怎么做的?

1:使用电机保护器,动作后直接断开电机电源

2:使用带触点的电机保护器,触头接入接触器线圈回路

3:使用带触点的电机保护器,触点接入PLC输入端,达到程序中停止输出。

网友M:
我们用EOCR,便宜,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