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死机的软件或硬件原因分析

楼主(2013-02-26):
PLC死机的软件或硬件原因分析

    可编程控制器PLC运行时可能会出现死机的情况,这给工业生产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失,因此,首先要了解PLC死机的原因,针对原因进行排查,软件或硬件错误都有可能导致PLC死机,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1、硬件方面

    (1)I/O窜电,PLC自动侦测到I/O错误,进入STOP模式。

    (2)I/O损坏,程序运行到需要该I/O的反馈信号,不能向下执行指令。

    (3)扩展模块(功能型,如A/D)线路干扰或开路等。

    (4)电源部分有干扰或故障。

    (5)PLC的连接模块及地址分配模块出故障。

    (6)电缆引起的故障。

    2、软件方面

    (1)触发了死循环。

    (2)程序改写了系统参数区的内容,却没有初始化部分。

    (3)保护程序启动:硬件保护、限制使用时间(针对货款收回)

    (4)数据溢出,步长过大、看门狗 (可修改DOG时间)动作。

网友A:
  死机的外部硬件造成的原因还是较多的说 !

网友B:
总结的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