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主轴停机的原因

楼主(2013-02-26):
公司数控车床主轴采用变频器控制,系统为FANUC 0IMatec,最近出现自动加工过程中主轴电机停转,不知何故?主轴停止时,自动运转灯、循环运转灯都还亮着。查看诊断:motion 为1,请指点?多谢!

网友A:
查看PMC程序看主轴电机运转信号有没有?

网友B:
运转信号没有的话直接是FANUC控制系统的问题

楼主:
查看PMC程序,主轴电机运转信号以断开。此故障现象有点怪异,每天上班可以正常工作几个小时,后出自动运转中电机停止,但复位后,由可立即正常工作,只要停一段时间有可正常工作。查看PMC控制回路及诊断,各路信号也正常,此故障困扰了好几天,不得解,

网友C:
是不是某传感器稳定性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