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接线,强烈邀请大侠援手

楼主(2013-02-26):
请问:

PC连接CPU的线,和CPU连接TD400C的线是一样的么?可以通用么?

如果不能通用,那么现在我要把CPU和TD400C连接起来应该怎么弄?

刚才在淘宝上和销售掰扯半天,越搞我越晕,还望坛子里的大侠能够援手。。。。

雪地裸跪敬茶ing~

网友A:
PC指个人计算机吧

那CPU是什么?PLC的CPU模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种线不行,因为计算机的串口是232,PLC是485,要进行转换才行的

网友B:
PC连接CPU的线,和CPU连接TD400C的线是不一样的,不通用。CPU和TD400C连接起来用TD400C自带的通讯线(买的时候自带)。

网友C:
1,PC连接CPU的线,和CPU连接TD400C的线是不一样的。

2,CPU和TD400C连接起来用TD400C自带的通讯线

3,PC连接SIEMENS S7 CPU的线一般有 USB MPI/PPI的适配器线,S5 的为 TTY 通讯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PC连接CPU的线,和CPU连接TD400C的线是不一样的。2,CPU和TD400C连接起来用TD400C自带的通讯线3,PC连接SIEMENS S7 CPU的线一般有 USB MPI/PPI的适配器线,S5 的为 TTY 通讯线

网友E:
希望哪个高手,可以总结和整理一下,个种连接线的接线图,方便大家!!!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线已经搞定了。。。祝愿各位2013宏图大展哈~

因为我买的是二手TD,不带线,所以要另买,后来在淘宝上找了一个号称可以接触摸屏的线,老板发誓赌咒信誓旦旦的说绝对可以用在TD上,于是买了一根。。。希望可以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