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所搬迁后,高压电度表计量怎么不准了?

楼主(2013-02-26):
由于广场改造,变电所搬迁,将原来的高压柜搬到新变电所,后发现计量不准确,后换新表,发现还是不准,是否因为相序的问题呢?

网友A:
    不准,先看看你的电流互感器接线是不是接错,这样可以判断相序问题的,然后可以用钳形表比较下实测的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准,先看看你的电流互感器接线是不是接错,这样可以判断相序问题的,然后可以用钳形表比较下实测的电流值。

高压柜的搬迁、接线只是将高压电缆头从母线排拆下,然后又接回母排,没有动到互感器(极性也没有改变),高压电缆电流用钳形表应该是测量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