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标定问题。

楼主(2013-02-26):
求助: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伺服电机功率标定的标准是温升,变频电机的功率标定标准是什么呢?

不要额定转速,额定转矩下的功率就是额定功率这种解释。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好,据说这个东东去年咱们国家才有标准,而且测试系统是在世界上也算不错的。

      变频功率测试系统是对各类变频装置的电压、电流、功率、谐波等进行电量测试、计量的新型测量设备,广泛应用于电机、风机、水泵、风力发电、轨道交通、LED照明等领域的高精度能效评测及电能质量分析。

     由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湖南银河电气有限公司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联合承担的“变频功率标准源”课题是面向国家电机节能重点工程、面向电机节能效率测试、指导电机节能改造和变频功率、变频能量计量领域的世界性技术难题。上述3家单位采用数字合成、大功率放大、智能测控等技术,首次成功地研制出了变频大功率标准源,解决了目前其他国家无法解决的变频电量传感器、变频电量分析仪、变频高电压等仪器设备、技术参数的量值溯源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变频功率标准源的输出电压、电流只能达到1000V、100A,且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该项技术成果,而“变频功率标准源”其输出电压、电流已达到10000V、500A,输出频率可达5~400Hz

楼主:
楼上没说清楚,继续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