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2-27):
当一个项目工程有很多控制要求时,或要达到的功能有很多时。程序应该什么定?或先写什么,后定什么??

网友A:
有很多控制要求时看有没有一样的呀,如有一样的控制要求可以做成一样的标准块后来调用就行!

网友B:
建议你先画一个流程图,把该用到的功能细化,就像楼上说的,相同的控制功能,可以制做成专用的FB块,便于通用。接下来,嘻嘻。。。就是要绞尽脑汁,编程了。。。

网友C:
按部就班,先规划一下;画个流程图;

网友D:
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实现,功能与功能之间尽量独立不要有联系,这样方便调试查找修改。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一个功能一个功能实现,功能与功能之间尽量独立不要有联系,这样方便调试查找修改。 内容的回复:

听起来不错。。?

网友E:
先画流程图,公共程序可以先写,功能程序每个单独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