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计数器,定时器数据如何永久保存

楼主(2013-02-27):
我想把定时器和计数器数值即使断电一个月再通电后数值还让他保持不变,我在系统块中设置了掉电保持MB0-14了,然后LD  SM0.0

MOVW   C1  MW0      可断电后还是不行,我应该怎么操作,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把它保存在VW中试一下吧

网友B:
S7-200永久保存的单元寿命有限,次数不限制的保存就十来天,只有几个字节能永久保持且不限制次数的,很是坑爹

网友C:
系统默认断电保持区:

VB区:偏移量0 , 单元数目8192

MB区:偏移量14,单元数目18

LZ可以将MW0修改为MW1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默认断电保持区:VB区:偏移量0 , 单元数目8192MB区:偏移量14,单元数目18LZ可以将MW0修改为MW14

VB区:偏移量0,单元数目8192

MB区:偏移量14,单元数目18

这段里面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设置VB区偏移量200,是不是意味着VB0~VB200地址里的参数都可以实现掉电保存?那么后面的单元数目又是啥意思?

网友D:
楼主是想把计数器里数到了多少的数给保存下来?呵呵,我也想知道,所以再顶一下,目前就光想到买电池卡了。。。

网友C:
1:如果想要永久保存的话,需要在程序中编写,记得是有特殊位控制的,SMB31/SMW32

     当PLC掉电时,可以把数据(V区,M区)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但是EEPROM有读写寿命的。

2:S7-200还可选用外插电池卡(需单独定货),在超级电容耗尽后为RAM数据区提供电源缓冲。在连续无供电时,它可 使用200天(即保持数据达200天)。CPU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专用电池卡能够使用10年

楼主:
SMB31和32不能用,是限次数的

我用mw14了还是不行

只传送过去对吗?传送过去就算保存里面了吗

网友A:
把它保存在VW中试一下吧,如VW100

网友E:
你上电初始化时有没有把MW0读出来MOVW到C1?

楼主:
怎么读出来LD sm0.3 MOVW   MW0  C1是吗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SMB31和32不能用,是限次数的我用mw14了还是不行只传送过去对吗?传送过去就算保存里面了吗

除非你能够识别系统掉电的时机,然后及时调用SMB31和32,存入相关参数,这样就能避免每个扫描周期写入一次EEPROM的尴尬。

狂想一下,SM0.0,在系统上电过程中始终为1,那么外接电源掉电后他就应该是0了,然后你可以写一段代码试试,当SM0.0常开触点断开的时候,SM0.0的常闭触点是闭合的,然后把SM0.0的常闭作为你的数据保存工作的激活开关,看看能不能有用。

关键有一点不确定,当CPU外接电源断电,转入超级电容供电的时候,CPU能不能给你执行这个保存动作,万一他说:停电就是下班了,咱不干活了,给多少钱咱也不加班,那我这个设想就没有意义了,所以需要试一试。祝你成功。

楼主:
我找到毛病了,前面用SM0.0是不对的,应该分时段的,要不上电后存的数据还没传过去新的数据又存进去了

网友F:
知道就好。

网友G:
MB0-13是永久保持的;

别的地址就需要编程了;超级电容一般是120小时左右;

加电池的话大概可以使用200多天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永久保持的;别的地址就需要编程了;超级电容一般是120小时左右;加电池的话大概可以使用200多天吧;

MB0-13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