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S7-300 STL爱好者

楼主(2013-02-27):
此语句是两个整数,相除求商和余数,同大家共同学好STL语言,此程序经模拟是正确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A:
这个还看不懂~LZ有什么方法

楼主:
先看一下S7-300的STL语句表编程手册,再对着手册编程,然后再模拟,多多练习,多看人家的程序!

网友B:
就是看不懂STL  向楼主学习

楼主:
我也是才对STL感兴趣,觉得S7-300的STL真的好强大,简直就是PLC中的奔驰!有些程序只能用STL编的。S7-300的模拟软件为学习STL指令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要紧,先学基本的,再边学边加深!

网友C:
 L     W#16#3230                   // Load ASCII first and second value of the year ‘20‘ (for 2000 year)
      T     LW    26                    // Save in temporary ASCII array

      L     P#0.0                       // Load start address
      LAR1                              // Save this address in address register 1
      L     0                           // Load start address
      SLD   3                           // Create pointer
      +AR1                              // Add this value to address register 1

      L     P#0.0                       // Load start address
      LAR2                              // Save this address in address register 2
      L     28                          // Load start address
      SLD   3                           // Create pointer
      +AR2                              // Add this value to address register 2

// Conversion from BCD format to ASCII format

      L     8                           // Load number of loops
Next: NOP   1                           // Do nothing
      T     #Index_ASCII                // Save actual loop number as Index ASCII
      L     LB 【AR1,P#0.0】              // Load value from address in address register 1
      SRW   4                           // Shift bits four places to the right
      L     B#16#30                     // Load value 0 in ASCII
      OW                                // Do OR operation with bits
      SLW   8                           // Shift bits eight places to the right
      T     LW 【AR2,P#0.0】              // Save this value to address in address register 2
      L     LB 【AR1,P#0.0】              // Load value from address in address register 1
      L     DW#16#F                     // Load F value
      AW                                // Do AND operation with bits
      L     B#16#30                     // Load value 0 in ASCII
      OW                                // Do OR operation with bits
      L     LW 【AR2,P#0.0】              // Load value from address in address register 2
      OW                                // Do OR operation with bits
      T     LW 【AR2,P#0.0】              // Save this value to address in address register 2
      +AR1  P#1.0                       // Add one byte to address register 1
      +AR2  P#2.0                       // Add two bytes to address register 2
      L     #Index_ASCII                // Before next loop load actual loop counter
      LOOP  Next                        // Decrease actual loop counter and jump to "Next" label

      LAR1  P##Date_time_ASCII          // Load pointer of destination data block and set all parameters
      L     B#16#10                     // Load value 10 (for S7 always the same)
      T     LB 【AR1,P#0.0】              // Set this value in right place in "Destination" pointer
      L     B#16#2                      // Load value 2 (data type - BYTE)
      T     LB 【AR1,P#1.0】              // Set this value in right place in "Destination" pointer
      L     22                          // Load number bytes to copy (repetition factor)
      T     LW 【AR1,P#2.0】              // Set this value in right place in "Destination" pointer
      L     #DB_date_and_time           // Load DB number
      T     LW 【AR1,P#4.0】              // Set this value in right place in "Destination" pointer
      L     P#DBX 16.0                  // Load start memory area to copy data
      T     LD 【AR1,P#6.0】              // Set this value in right place in "Destination" pointer

      CALL  "BLKMOV"                    // Using actual date and time in ASCII format
       SRCBLK :=#Date_time_ASCII_array  // And "Destination" pointer
       RET_VAL:=#Temp                   // Copy data from source area
       DSTBLK :=#Date_time_ASCII        // To destination area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STL学习资源,学习一下老外的程序,他们好似习惯于STL语言编程。

楼主:
213255tony :你好!能否提供完整的S7-300程序?上面的STL中Next:NOP 1这个好象不对,正确是Next:T #Index_ASCII

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能把6楼的程序用STL语言给完整的解释清楚呢?

楼主:
其实求余数还有另一种方法,见下图!

网友D(2013-04-08):
L 0

L #Chushu

==I

JC X001

CLR

= # Error

L # BeiChuShu

TAK

/I

T #Shang

SRD 16

T # Yushu

JU X002

X001: SET

= # Error

X002: NOP 0

网友E(2017-10-14):
来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2017-12-18):
西门子大牛才能用的S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