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ence PLC 用自带的485接口如何与外设进行485通信

楼主(2013-02-27):
小弟做外设的,目前一客户用Keyence 的PLC。 外设通信方式为485通信。

现客户问题: 如何用Keyence PLC与外设通过485通信。

小弟问题: 1: Keyence 是否有自带485接口的PLC?

                2: 如果有自带的485接口,如何与外设通信? 如何设置地址?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具体型号你都没说,别人怎么帮你啊。

不过还是建议你看资料或是找基恩士的技术支持。

网友B:
一客户用Keyence 的PLC。 外设通信方式为485通信。

---

至少得了解一下用的哪种具体型号的PLC,确认一下有无485接口。有接口后,再看协议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PLC。 外设通信方式为485通信。---至少得了解一下用的哪种具体型号的PLC,确认一下有无485接口。有接口后,再看协议是否匹配。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