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13-02-27):
各位大侠,请帮忙看一下,传送带上有四个加工位置,要求任意选择一个加工路径进行加工,应该怎样确定这四个加工位置的顺序。路径设定好后,要求按照设定的路径自动加工。

网友A:
这顺序不是由工艺需要来确定的吗?这得和工艺需要人员进行沟通吧?

网友B:
没怎么看懂你的问题。

传送带上把物品传送到指定的工位应该很简单啊,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其他的。

楼主:
对:simonwu675关于没怎么看懂你的问题。传送带上把物品传送到指定的工位应该很简单啊,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其他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关键是这四个加工位置他的加工路径是随机的。比如说第一次a-b-d-c,第二次可能又是b-a-c-d,等等。加工位置处没有传感器。我就想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这四个位置顺序给记住,比如一号工位,二号工位等。

网友C:
用4个位单元就是了呀

网友A:
 既然没有传感器,那可不可以加个传感器呢?

楼主:
你好,谢谢!能告诉我你的信箱或QQ,有问题向你请教请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没有传感器,那可不可以加个传感器呢?

谢谢,题意要求没有。

网友E:
四个工位没有传感器区别,那么你就只能固定一种顺序或者两种顺序或者三种顺序或者四种顺序或者……(一共有4*3*2*1=24种顺序)循环加工了。

网友F:
路径设定好了  再选择路径  行不?

楼主:
对:邹小雪关于路径设定好了  再选择路径  行不? 内容的回复:路径设定是可以,关键你需要设定多少条?4*4=16条

网友G:
貌似还要用到循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