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打印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3-02-27):
打印文件时    WORD   PDF  ……都可以打印,但是图纸(CAXA软件绘制)提示“无法启动打印”。

问题在哪儿?求助大家!

网友A:
应该是CAXA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
昨天还好好地,见鬼了!

楼主:
准备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B:
重新启动电脑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得重装驱动了

网友C:
CAXA软件 ?  没用过, 重新安装一个驱动看看,会不会像 CAD 一样单独安装打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