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L系列PLC+伺服定位控制

楼主(2013-02-27):
用三菱的L系列+ J4的伺服3个,基本工艺是。一圆盘上有放着一大一小两木块,另一个伺服驱动电机抓起其中的任意一块小木块放到传送带上,然后传送带动作。就是这么一直反复。有大神有类似的程序借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A:
“另一个伺服驱动电机抓起其中”,一个伺服电机解决不了这个动作吧,不抬高让开一点?
“任意一块小木块”,木块的位置怎么判断?

楼主:
是个伺服抱闸电机,可以抓起的。至于木块的位置就需要伺服定位了。我现在就是不太明白程序上有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写

网友B:
好厉害已经用上了J4伺服